[求助] 电容耦合斩波仪表放大器CCIA求助

楼主(2025-05-22):
我想把如图所示差分输出的vout做成单端输出的vout,请问反馈环路该如何接?是要另外引一个VREF作CHfb的输入吗?

网友A:
要么就单输出单输出来反馈,要么后面再加一级差转单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就单输出单输出来反馈,要么后面再加一级差转单来输出?

但是反馈是要经过斩波器,斩波器不是要两个输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反馈是要经过斩波器,斩波器不是要两个输入吗

那你为啥一定要单端输出呢?差转单可以嘛

网友:
我也在做,但我连差分都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