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写schematic里的dimming快捷键

楼主(2025-05-22):
在界面上点View->Display Dimming 之后 CIW显示schViewMenu->Dimming->checked=nil 。而不是函数的形式,想请教一下各位怎么把它写成一个快捷键,谢谢

网友A:
hiSetBindKey("Schematics" "<Key>1" "if(schViewMenu->Dimming->checked==nil schViewMenu->Dimming->checked=t schViewMenu->Dimming->checked=nil)")

网友(点评):
大佬写的就是简洁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SetBindKey("Schematics" "1" "if(schViewMenu->Dimming->checked==nil schViewMenu->Dimming->checked=t ...

十分感谢!!想请问一下想写这种类似的脚本该从哪里开始学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想请问一下想写这种类似的脚本该从哪里开始学习呢?

你去资料区下"okfunny"的教程,写得很好,看完基本能明白一些东西了,然后就是花时间积累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资料区下"okfunny"的教程,写得很好,看完基本能明白一些东西了,然后就是花时间积累的过程
...

好的好的。十分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B(2025-10-30):
引用 网友A:
hiSetBindKey("Schematics" "1" "if(schViewMenu->Dimming->checked==nil schViewMenu->Dimming->checked=t ...

大佬,请问我输了这个命令后,在原理图里按对应的快捷键没反应是什么情况。也没报错,能麻烦帮忙看一下吗?virtuoso是ic6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我输了这个命令后,在原理图里按对应的快捷键没反应是什么情况。也没报错,能麻烦帮忙看一下吗 ...

“="多了

网友:
谢谢。写的时候后两个直接复制粘贴了,自己检查好几次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