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接收机的解调门限为什么是指输入信噪比

楼主(2025-05-22):
接收机的解调门限为什么是指输入信噪比;那信号的输入信噪比再好,接收机nf很差,不也是解调不了嘛?我一直理解是接收机输出的信噪比;求大佬解惑;

网友A:
你说的解调门限,是调制器的输入信噪比。调制器输入信噪比低到某个阈值的时候输出和输入信噪比有非线性。只看射频前端的话,肯定是输出信噪比决定了解调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解调门限,是调制器的输入信噪比。调制器输入信噪比低到某个阈值的时候输出和输入信噪比有非线性。只 ...

以前一直也是这么理解,最近发现系统指标分解的时候。接收机输入端的底噪是灵敏度-解调门限,也就是说这个解调门限好像也是指接收机输入端的信噪比?

网友:
那就是定义不同?但原则肯定是要满足解调器的信噪比要求

楼主:
以下是AI的部分回答:
解调门限是指接收机能够维持“可接受输出质量”的最小输入信噪比。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接收端信道条件的“底线”。当接收端收到的信号(输入SNR)低于这个门限,哪怕接收机电路再复杂,输出的信号也不可用,比如语音失真、误码率飙升等。
解调门限之所以定义为输入信噪比,是因为它是唯一能跨系统统一度量解调性能、并且工程上可控、可计算的物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