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跪求function控制MBIST的方式

楼主(2025-05-22):
当前项目用Tessent插入了MBIST,有这个需求:
需要用function的逻辑在function工作过程中,启动MBIST,完成Memory测试后,再读取测试结果,看文档可以通过Mission Mode实现,想看看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
mission mode去用会方便,自己做也是类似missionmode的,例如APB接管IJTAG,以前做过,但是missionmode来得更方便吧

网友:
给一个寄存器分配地址,搭配点防呆。寄存器的值或上硬件bist_en就是实际给到mem的bist_en

楼主:
已经搞定了,可以不用mission mode,直接用BAP搞定的

网友(点评):
楼主能详细讲讲吗O(∩_∩)O谢谢!

网友A(2025-07-06):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可以不用mission mode,直接用BAP搞定的

你测试完成的结果要存储多大地方,然后在读取结果?

楼主(2025-10-07):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完成的结果要存储多大地方,然后在读取结果?

不用存储,只需要测试是否memory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