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在VNC环境下的奇怪bug

楼主(2025-05-22):
打扰各位了,这个bug困扰我已久,但始终没有解决。

我使用的DDI23.1(但其实从19版本开始一样存在),vnc环境。每当我调出innovus的gui窗口,它总会在左上角存在一个”不可操作“的空间,见图一。

经过我操作发现,实际上这是innovus的布线拥堵overlay窗口,以一种近乎”隐身“的方式covere在上面。
我是发现启动innovus后,应用程序窗口多了一个overlay窗口,打开它是没有任何界面的,由此推断是overlay,见图二。

有两种方式可以干掉他,一是,这个窗口实际上是可以移动的,大概是按住接近标题栏的位置拖动,可以把他拖出来,然后删掉;
第二种方法就是在右侧overlay栏选中后,把它以浮动窗口的形式固定(或者再点击小x关掉),见图三。

但是都比较烦,有没有知道如何关闭这个傻玩意的大佬。
ps:之所以说vnc环境是有这个的,因为我发现用vcxsrv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但是不知道相关性在哪。

图三

图三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网友:
real还是x?

网友A:
never hit this bug, maybe u have to try latest isr

网友B:
更新vnc到新版本

网友:
OS系统GUI 换xface 为GNOME试下.

网友(点评):
这位仁兄说的对,是xfce的锅不是innovus,应该跟QT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ver hit this bug, maybe u have to try latest isr

definitely not because of innovus, i am using the latest, furthermore, i've mentioned that I've encountered this persistent bug( to me) since version 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vnc到新版本

我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