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RTL @RCH V-2023.12-SP5怎么patch呢

楼主(2025-05-22):
大佬们,RTL @rch V-2023.12-SP5怎么patch呢,软件在这里https://bbs.eetop.cn/thread-974779-1-2.html。1patch和monoslayer patch之后都会crash,环境是WSL2 Rocky8。

Segmentation fault encountered. (Bad jump to 0x0)

Stack trace for crashing thread
-------------------------------
SNPSee_72fe6ee5e6adf88ac107a01d196ffb8ed40842348ffb0f8b+36
SNPSee_9ea8dbbd5e74784445edf9ed12a0bc4777b489dcaefdb88f6aa47f4097fccf5e+124
SNPSee_9ea8dbbd5e74784484d3cce2fced02c05a3783bc3b9f8fad49ba3bacacc1ac73ecf347a38534d06f+2085
SNPSee_3da1e8e388eef22c4cad96049bb507e323902e731626b6f85a1de23e01dcfb84+984
funlockfile+80
unknown+80
TWV0FYI9QlDt2H4+1558
c5gZqoQbpz1HzLP+28
K2MJvUS0SnauVB+329
KSmjJrtmFGE89nx+48
Vi9wVDbIr1poz5K+109
SNPSee_5e54eaa1df739f6ed4c1ff24a0986ee6+1530
q4B4ASScVBC3CiY+207
qtnTU2IV8TBvb6+234
c6obzhUAjviQHlJ+1225
S6d9TcUheexaJHD+575
scl_lc_checkout+1445
FRNrkxo7lsz0ydV+359
scl_am_i_at_snps+40
SNPSee_aac57d44e163568190759c9cfe856370ae4235c295d94f6df6c1024e1eceb5d2218b8aef9faa42bfb2d446ff1b00d0810193cc1c5a4a23aaf93239c0660ab7fa472a1c7004d64121e3b3da7ed4e790992df34f2ed621d7fd39d4ab35ca711c51+981
SNPSee_b3a63ca9beb66366a2beecdfa325f5f830d5bf4b8974e747b53590f44785f4a89f60cece70e10e1f40e2a34e0182f044+265
SNPSee_b3a63ca9beb66366a2beecdfa325f5f850e37c16b964335ba934f8a7afefeaf1+214
SNPSee_6188b3f9a7e769c7eb2dc22ab181ff5c0260e7bf3c6e6c5b6dd310362dd3e58b19a33122e2a80c1014bca5a076370ba0686492d474ef148ca36ababef5945158a888f7e536545dec88d039942c447aad829ec3c9a13ccf1352c7f068f1dc0d713b949058f841385ce96831542394be36f2ec7e463409336ff9646fa385cc5a553529ff78d8277054cb68eca1e74b2650bc52a0a187546145fe12efa21abc06a8+19867
main+2112
__libc_start_main+229
SNPSee_d06eed713327be76+41

Fatal: Internal system error, cannot recover.
Error code=11
CPU time=16

Release = 'V-2023.12-SP5'  Architecture = 'linux64'  Program = 'RTL Architect'
Exec = '/home/synopsys/rtla/V-2023.12-SP5/linux64/nwtn/bin/dgcom_exec'

'1160219541 1120497042 140441075923344'
/home/synopsys/rtla/V-2023.12-SP5/bin/rtl_shell: line 382:  3098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CONTAINER} ${REAL_EXEC_NAME} -shell rtl -root_path ${SYNOPSYS_ROOT} ${ARGS}

网友A:
有demo吗,我尝试无lic是可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demo吗,我尝试无lic是可以运行。

没,就是想学习一下怎么用,rtl_shell跑不起来。大佬无lic是啥意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demo吗,我尝试无lic是可以运行。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patch后的文件吗。没有起license的时候不会崩溃只会提示check不到feature,起了lmgrd之后就会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demo吗,我尝试无lic是可以运行。

a879773762. 我赞赏你的能力。
Can you share patch file  for  RTL@arch V-2023.12-SP5 .

网友:
mark and dun yi ge patch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系统的问题,我用物理机安装centos7.9,1patch后能正常启动你说的这个版本。
要么用实体机装linux、要么就用vmware的虚拟机,这两种最靠谱。
别的安装法就算能跑完你都不担心结果的准确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系统的问题,我用物理机安装centos7.9,1patch后能正常启动你说的这个版本。
要么用实体机装linu ...

你是对的...同样是rocky8.10,实机用1patch是正常的,不过放到wsl就崩溃了,不搞了。虚拟机实机都有,主要是觉得wsl方便,体验就像原生win应用一样可以无缝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