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igma-delta ADC的有效位数如何仿真

楼主(2025-05-22):
各位大佬,这是我的一个温度传感器,用的sigma-delta ADC,想问一下,温度传感器的量化位数是sigma-delta ADC的有效位数吗,如果是的话,用cadence中的spectrum如何仿真有效位数啊,该如何设置啊

网友A:
根据实际设计的采样频率,符合相干采样,加窗

网友:
这个没法这么看,温度是dc信号,用spectrum看不到正确的SNR

网友B:
温传用计数器计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传用计数器计数即可

是对sigma-delta ADC的输出进行计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设计的采样频率,符合相干采样,加窗

是不是sigma-delta ADC与奈奎斯特ADC相比,需要在End Freq这里默认的除以2,改成除以过采样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