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si .13工艺求助

楼主(2025-05-22):
      大神们好!小弟最近在画nsi .13工艺的版图,这个工艺的mos管为了识别多加了一个端口,连上noConn就行,绘制版图时四端口都画对了,但是所有管子的x端口连接报错,发现source中x端口的连接就是noconn与管子的连线,这个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A:
从你跑的结果来看,我觉得应该是电路中的x是浮空的,版图中接到了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跑的结果来看,我觉得应该是电路中的x是浮空的,版图中接到了一起

但是这个器件layout只有四端,这个x端之前都不用管的,这次突然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器件layout只有四端,这个x端之前都不用管的,这次突然出问题了

...

具体的你要看看LVS rule怎么定义这个管子的

网友:
你这样nocont每个管子都要包个SUBD

网友:
”这个工艺的mos管为了识别多加了一个端口,连上noConn就行“,这个是你自己想的,还是别人告诉你的?

从lvs结果来看,这个是五端器件(而且这个是P,你的schematic是N),你的想法和lvs不一样。

所以,要么是你理解不对,要么是验证的过程有问题。

网友(2025-07-31):
6楼说的对,这种得看是否和GF一样,放在高阻低阻区域内,要额外加layer层区分才能过LVS

网友:
楼主,您好NSI130这个工艺的IO是需要自己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