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跨导增强技术的放大器结构分析

楼主(2025-05-22):
应该是通过电流镜复用输入级的电流信号,将小信号电流放大后传递至输出级,来扩展输出级线性范围。其中的电阻R0、R1、R2是做什么用的呢,做反馈?

网友A:
R0应该是用来提高线性度的;R1和R2是共模反馈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问题,R0就是差分对的源极负反馈电阻,这样接可以避免共模输入的损失,R1R2两个大电阻取出共模输出去偏置M9M10

网友:
跨到增强,不错,但感觉一般跨到增强技术会增大噪声,不知道这个结构如何,有空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0应该是用来提高线性度的;R1和R2是共模反馈

感谢!晓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问题,R0就是差分对的源极负反馈电阻,这样接可以避免共模输入的损失,R1R2两个大电阻取出共模输 ...

感谢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