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guard ring上的contact错位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5-05-23):
大家用virtuoso画guard ring,在对其两种guard ring的时候  contact错位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都是靠切除contact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啊。
还有两个一模一样的guard ring也必须要选择对应的一边贴合才不会有contact错位的问题。
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啊?

网友:
两个一模一样的guard ring必须要选择对应的一边贴合才不会有contact错位的问题,是这样的,而且你说的都对,只能把一边的contact 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