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OTO电流探头线性度测量

楼主(2025-05-23):
LOTO电流探头线性度测量
线性度作为衡量传感器静态特性的关键指标,其分析以被测输入量处于稳定状态为前提。在规定条件下,传感器校准曲线与拟合曲线之间的最大偏差(ΔYmax)与满量程输出范围(YFS)的百分比,被定义为线性度,该指标亦称为 "非线性误差"。此值越小,表明传感器的线性特性越优良。而"拟合曲线",是通过特定算法构建的参考曲线,旨在为传感器特性分析提供基准。常用的拟合方法包括端基法、最小二乘法等,不同方法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和精度要求。
本次实验依据LOTO虚拟示波器使用说明书 8.2.32 章节中 "手动单次采集数据点拟合曲线功能" 的操作,对LOTO 100A 的电流探头(如下图所示)的线性度展开定量分析。该电流探头的原理在于将-100A到+100A的电流转换成-10V到+10V的电压值,以便进行分析和测量,其线性度反映了电流转换电压的精准度,线性度越低,准确度越高。电流探头在使用时无需断开电路或串联电流表,只需将探头扣在导线外部,通过电磁感应或霍尔效应原理感应电流产生的磁场,可避免对原有电路造成干扰或破坏,同时提升了测量大电流时的安全性。
在测量之前先参考 LOTO 提供的数据表(如下表所示)对电流探头进行调零和调度,通过调节电流探头底部的“K”和“L”电位器实现。其中“K”用来调零,“L” 用来调度。
设计以下实验:采用信号发生器作为激励源,输出电压信号以 0.5V 为步进,从 0.5V 至12V逐阶递增,经功率放大器两倍功率放大后,通过鳄鱼夹接入 5Ω 负载电阻,利用欧姆定律I=U/R实现电压信号到电流信号的转换,将电流探头如下图所示接入电路,最后接入LOTO虚拟示波器。
1.探头2.x10档位指示灯
3.9V电源输入4.示波器接口
5.信号源输出端6.功放输出端
在示波器软件上查看波形,并使用主界面上方工具栏“示波器”选项中的单次采集功能,对转换后的电信号进行数据采集,并连点成线绘制折线图;在数据分析界面勾选线性拟合选项,系统将自动对数据序列进行回归拟合,生成包含斜率、截距等参数的拟合趋势线及对应的数学表达式 y=kx+b。
若有保存数据的需求,可点击保存按钮,将原始数据按下图所示的格式汇集成 CSV文件,保存到指定文件路径。
我们通过多次测量取平均值的方式对LOTO 电流探头模块进行更准确的线性度评估,步进间隔依旧选用0.5V。
综上,在 0.5V 步进电压测试条件下,电流探头的线性度指标稳定维持在1.30±0.15%的精度区间内,且多数采样数据点均 紧密贴合于拟合曲线,说明LOTO电流探头具有良好的转换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