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ummy insert,产生的gds文件是空的

楼主(2025-05-23):
RUNTIME WARNINGS
---
Layer 6 contains unmapped objects and is the source layer of LAYER MAP == 6 DATATYPE == 1.
Layer 6 contains unmapped objects and is the source layer of LAYER MAP == 6 DATATYPE >= 161 <= 165.
Layer 17 contains unmapped objects and is the source layer of LAYER MAP == 17 DATATYPE == 1.
Layer 17 contains unmapped objects and is the source layer of LAYER MAP == 17 DATATYPE == 51.
Layer 17 contains unmapped objects and is the source layer of LAYER MAP == 17 DATATYPE >= 161 <= 165.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DM1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RM1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indDM1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DM2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RM2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indDM2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DM3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RM3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indDM3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DM4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RM4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indDM4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DM5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RM5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indDM5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DM6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RM6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indDM6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DM7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RM7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indDM7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DM8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indDM8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DM9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DRC CHECK MAP AUTOREF specification for DRC RuleCheck indDM9_FILL not supported in CALIBRE DRC-F.
RuleCheck output to GDSII results database FREQ_DIV_BEOL.gds with maximum polygon vertex count of 4294967294 reset to 8190.
----------------------------------------------------------------------------------
--- ORIGINAL LAYER STATISTICS
calibre跑了加dummy的文件warning,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看下产生dummy的规则文件,有没有这是size window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产生dummy的规则文件,有没有这是size window的开关

请问具体指的是rule中需要加dummy的size吗?我该根据我的实际版图size去改这个嘛?能指导一下应该如何修改吗?谢谢谢谢

网友A:
看下你的设置是不是正确。有没有把要加dummy层次的开关打开。2,看下window szie 设置。设置开就输入正确坐标,layout要加个boundary识别层。设置关,就注意boundary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的设置是不是正确。有没有把要加dummy层次的开关打开。2,看下window szie 设置。设置开就输入正确坐 ...

谢谢大佬,因为这次比较赶,dummy先交给师兄一起加了,我解决了手头上的问题再来学习dummy rule设置,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