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 adc量化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5-23):
自己做一个sigma delta adc ,后面量化器用一个flash adc。
但是仿真flash时发现,当vin=1,vip=0时量化为000正常,然而vin,vip是一个斜坡信号时却量化错误(码值变成111开始),可能是哪里有问题,求指教

网友A:
初始化,或者说复位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或者说复位是怎么做的?

复位给足够时间了,现在把时钟从512K变到1024K就正常了,是哪里需要改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