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跑tran瞬态仿真电流会突变,且随温度不同变化时间不同

楼主(2025-05-23):
本人设计一个振荡器,先用bandgap产生零温漂电压,再接ldo产生零温漂电流,给振荡器供电,单独跑ldo的瞬态仿真产生的电流很稳定,但在振荡器上跑瞬态,电流如下图,导致频率输出稳定性很差。想问下大佬是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附上我的电路图

网友A:
比较器偏置电流和OSC的偏置电流要分开供。可能是比较器翻转时干扰了5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偏置电流和OSC的偏置电流要分开供。可能是比较器翻转时干扰了5uA

试了试,不行啊,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