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大佬们,为什么我设计的这个折叠式共源共栅出来的开环增益曲线是这样的?

楼主(2025-05-23):
我没有弄偏置电路,因为还没有学过,所以偏置电压都是通过仿真原理图里面的电压源来直接加的,是这个的问题吗?

开环增益情况

开环增益情况

电路设计

电路设计

开环增益仿真原理图

开环增益仿真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诶,这个是需要加的吗,为什么吼

P管的N well,接到高电位,要是不接,是个浮空电位,随着你的S或者D端电位摆动,不确定状态,Vth不也是不确定的么

网友B:
你觉得是有啥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是有啥问题啊?

就是开环增益的bode图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图1),但是我这个都没有平的阶段,直接就斜下去了

图1

图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开环增益的bode图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图1),但是我这个都没有平的阶段,直接就斜下去了
...

主极点比1Hz更低,所以你看不到转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开环增益的bode图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图1),但是我这个都没有平的阶段,直接就斜下去了
...

你把仿真的freq范围设成0.001~1G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仿真的freq范围设成0.001~1G看看

还是一样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极点比1Hz更低,所以你看不到转折。

所以是电路结构的问题吗?还是应该怎么解决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一样诶

你plot的不还是1~1GHz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plot的不还是1~1GHz吗

哦哦因为小于1的都没有值啦,我就没弄出来

网友A:
你输入P管的body没接电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P管的body没接电位吗

没有诶,这个是需要加的吗,为什么吼

网友D:
看了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楼主希望放大器的电流是nA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管的N well,接到高电位,要是不接,是个浮空电位,随着你的S或者D端电位摆动,不确定状态,Vth不也是不 ...

这个是偏置电路方面的知识吗,不知道这个应该接什么电位,可以的话可以劳烦说一下需要学习的知识点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楼主希望放大器的电流是nA级的吗?

不是哈,就是觉得我的开环增益的图很奇怪,在学习的时候看老师讲的ppt好像一开始应该是平的,然后才慢慢斜下去,我这个从起点就开始斜下去了

我的情况

我的情况

老师讲的情况

老师讲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哈,就是觉得我的开环增益的图很奇怪,在学习的时候看老师讲的ppt好像一开始应该是平的,然后才慢慢 ...

如果你期望的电流不是nA级的,那你就要检查一下你的静态工作点了。如果静态工作点都不对,其它的仿真都没什么意义。

网友:
差分输入管的衬底应该接高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