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下运放设计问题

楼主(2025-05-23):
求助一下 我的这个折叠cascode的共模反馈尾管一直在线性区 是我的偏置电路设计有问题吗 有没有大哥能帮忙看一看

网友:
直流工作点、宽长比啥都看不到,感觉分析起来十分困难,建议补充该部分的内容

网友:
你右边那个cmfb电路的参考电压是怎么给的,最右边那个vdc电压的选择依据是什么
左边那些偏置电路为什么vb2要单独用一路电流镜,而不是用和vb1相连的那个cascode管上的电压
下面那个vb3是否太低?为什么要把它接给上面的cascode nmos而不是当作下面nmos cmfb的参考电压

网友:
产生 vb3 的管子宽长比太大了,改成倒比;
Vb3 减去共栅管的 vgs 要留 250mV 以上,保证下边管子 vds 进饱和区

网友:
VDS太小,你的电源电压多少啊,你可以试着增大vb3偏置的俩个管子的宽长比

网友:
vb3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