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五管运放上使用密勒电容

楼主(2025-05-23):
请问大佬,如下图所示,如果在五管运放的输入和输出之间加入密勒电容,理论上M2不也是一个反向放大器嘛,应该也能得到在传统的密勒效应的结论吧,但是仿真发现,被放大的电容是在输出端的电容。现象就是我Cc放2p,和直接只在输出端对地挂65p的电容,输出极点位置不变;同样若Cc是3p,就和输出端对地挂98p的电容,输出极点位置一样。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没猜错的话你的vin给的是analoglib中的理想源,Vin处等效的米勒电容无法影响该处的信号的频率响应,因为它是理想信号,你的米勒电容只能影响到输出极点。

网友B:
2楼说的对,你电容的一端接的是理想电压源啊,那不就是理想的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猜错的话你的vin给的是analoglib中的理想源,Vin处等效的米勒电容无法影响该处的信号的频率响应,因为它 ...

谢谢你的回答。

我图里的运放是随便在网上找到示意图,我仿真电路里运放是在环路中的,不是理想电压源。

关于这个问题,我看了知乎的文章,仿真结果是正确的,是我对密勒补偿的理解浅了,之前总是默认认为miller是把运放的输入端极点拉低了,没有考虑过当主极点是输出极点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对,你电容的一端接的是理想电压源啊,那不就是理想的地吗

谢谢你的回答。

我图里的运放是随便在网上找到示意图,我仿真电路里运放是在环路中的,不是理想电压源。

关于这个问题,我看了知乎的文章,仿真结果是正确的,是我对密勒补偿的理解浅了,之前总是默认认为miller是把运放的输入端极点拉低了,没有考虑过当主极点是输出极点的情况

网友:
我的理解是,米勒效应起作用是以输入极点作为主极点作为前提的,到达频率1/(2pi*A*C*R)时,增益还未衰减,此时C由于米勒效应增大A倍,在该频率下的RC回路恰好可衰减输入电压1/根号2,如果以输出作为主机点作为假设,再以频率1/(2pi*A*C*R)考虑时,显然到输入极点频率时,增益已经衰减很多了,电容放大倍数不足,带入输入计算,输入衰减不足1/根号2,此时的输入极点其实是1/(2*pi*RC),米勒没有起到作用。
参考资料:Sansen <Analog design essentials> 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