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pnoise仿真结果显示输入噪声被斩到两倍斩波频率的位置啊

楼主(2025-05-23):
最近在学习CCIA电路,先搭了一个最简单结构的CCIA,在加入斩波电路之后,设置单端ac=1,斩波频率5k,pnoise扫描inputnoise,结果却显示噪声被整形到了10kHz的位置,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扫描范围窄一些,扫描步长小一些,不要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范围窄一些,扫描步长小一些,不要自动。

可以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