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pf文件修改 test_setup

楼主(2025-05-23):
DFT_EN来自于内部寄存器,需要给端口发送一段sequence来置起这个bit(TEST_EN =1,TEST_DATA=1,TEST_CK持续100个cycle),我写成图中的写法报DRC错误,打开GSV发现DFT_EN寄存器并没有被置1,请问应该如何修改spf文件?(小白求助啊)

网友A:
啥语法错误,也不截图下。。。
tetramax有时候没法正确识别寄存器拉高为1,你可以ATPG的时候force DFT_EN寄存器为1,然后仿真的时候看sequence是否有问题,以及是否寄存器拉高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语法错误,也不截图下。。。
tetramax有时候没法正确识别寄存器拉高为1,你可以ATPG的时候force DFT_EN寄 ...

嘿嘿抱歉抱歉,

是一个输入信号没有给初始值,导致自动插入的ICG把clk gate住了,这段sequence就没有正确shift进去,conpress pin也就没有拉高,scan chain就被block 住了,当时log里报的就是scan chain trace 0 cells

那再请教一下,atpg没有正确生成也可以产生tb去仿真么?我是看的tmax的gui里有个analysis error的功能去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