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插入clock_gating时,有没有方法可以禁止指定的寄存器插入clock_gating?

楼主(2025-05-23):
求教各位大佬,手上的项目时序比较紧张,我想在综合过程中让某些寄存器不插clock gating,来做短时钟树,在dc里有没有什么命令可以实现这个?

网友A:
set_clock_gating_objects -exclude
set_clock_gating_registers -exclu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t_clock_gating_objects -exclude
set_clock_gating_registers -exclude

这两个命令确实可以,但是icg的violation的消除掉之后,reg2reg的violation可能会更差;

感觉工具自己插相对来说还是更优一点,可以考虑或icg的datapath换lv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