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问一下大家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5-05-23):
左侧四个好像是pulse,右侧的输出有什么含义啊

网友A:
这就是mixer的ac couple电路……将4个LO pulse通过电容隔直,送给mix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mixer的ac couple电路……将4个LO pulse通过电容隔直,送给mixer

感谢感谢,麻烦再问一下LO pulse的取值有要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麻烦再问一下LO pulse的取值有要求吗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那麻烦问一下有相关mixer和io的一些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你好麻烦问一下在这个电路里,dc的作用是要把混频器里的mos管打开吗,但如果dc使mos打开之后,怎么样让输入和我在这个电路中的交流小信号实现相乘的效果呢

网友(2025-07-16):
引用 楼主:
你好麻烦问一下在这个电路里,dc的作用是要把混频器里的mos管打开吗,但如果dc使mos打开之后,怎么样让输 ...

MOS管本身就起到相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