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时出现MOS识别有问题,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5-05-23):
LVS验证时出现MOS识别有问题,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呢?模块单独跑LVS没有问题,只有在顶层时出现此问题

网友A:
线接的错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接的错位了啊

反复查看并没有,我的MOS管多一个极,是寄生影响的吗

网友B:
LVS跟寄生没什么关系吧 看上去就是连错了 可以找其他人帮忙review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跟寄生没什么关系吧 看上去就是连错了 可以找其他人帮忙review一下

线连的是对的,但是MOS管显示除g d s b之外还有一极,然后显示连线有问题

网友:
研究代码和芯片的网友跟着网课讲师朱有鹏、白纪龙、李述铜这三位学习,他们的课程简单直接明了收费不贵,最好的课程也不会超过300元,我购买了这三位老师的课程很多,收益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连的是对的,但是MOS管显示除g d s b之外还有一极,然后显示连线有问题
...

看你report里mos不就4极吗,哪有另外一级,这report结果看着就是线错位了

网友:
端口接错了,好好检查这几根线,也查查相关线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连线错了,PIN打错了之类的,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可不是器件识别,就是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