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精度

楼主(2025-05-23):
为什么共模反馈的精度达不到共模反馈环路增益所能达到的精度

,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增益80db,能达到0.01%的精度呀

网友A:
楼主先看看各个管子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
系统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看看各个管子的静态工作点。

请问您这个是什么意思,我看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呀

楼主:
大佬可否详细说一说,或者有没有资料

楼主:
这个电路不存在系统失调吧,都是全差分的对称结构

网友B:
共模增益是cascode显得大,但别忘了,失调也有cascode,共模失调电流乘上cascode阻抗一样被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增益是cascode显得大,但别忘了,失调也有cascode,共模失调电流乘上cascode阻抗一样被放大。 ...

请问,您可以解释一下这个系统失调是哪里来的吗,我看这个主放大器是全差分,并没有电流镜结构呀,小弟不太清楚失调是从哪里来的? 我猜是误差放大器的负载与主放大器构成的电流镜结构存在失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可以解释一下这个系统失调是哪里来的吗,我看这个主放大器是全差分,并没有电流镜结构呀,小弟不 ...

把共模反馈断开(共模运放的两个输入都接vcm),想一想为什么去掉共模反馈后,输出偏得那么大,这就是失调原因。

网友C:
图片里右边共模反馈运放两个电流镜负载nmos管VGS不一样,就会导致voc与vocmf有offset,这个是固定的offset,大小由这个单级运放增益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里右边共模反馈运放两个电流镜负载nmos管VGS不一样,就会导致voc与vocmf有offset,这个是固定的offset ...

噢噢,我好像懂了,这个VGS不一样是不是他偏置的主运放的那个管子的电流导致的

网友:
把右边共模反馈负载电路改成跟左边一样的cadcode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