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放大电路

楼主(2025-05-23):
如图,为什么在采样阶段,被采样信号是一个1MHZ正弦信号,差分正负输入(输出)端会不等于零,会产生一个十几mv的正弦变化,按理说不是负反馈会导致为0吗?然后我的放大精度也不够,采样差分信号为1mV的时候,放大阶段的输出电压是30多mv,我设置的CS/CF=1。

。为什么会在差分输入端耦合进来呢,我看我的环路GBW是够的,当把输入端的被采样信号降低到100kHZ时,这个正弦变化就可以忽略了,我一开始怀疑是环路GBW太低,导致1MHZ时不是深度负反馈,但是仿了差模环路的GBW,是30MHZ左右,远远达到要求

差模环路GBW

差模环路GBW

楼主:
为什么,在采样阶段的差分输入之差不等于0呢? 我的采样精度达不到要求,但是环路增益是远远满足要求的,我怀疑就是这个差分输入之差太大导致的

网友A:
差分运放的相位裕度满足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运放的相位裕度满足要求么?

远远满足要求,因为是用的单级的折叠共源共栅实现的,七八十的相位裕度

网友B:
会不会是因为你的BW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因为你的BW不够?

我猜是不是,频率较高时,运放的环路增益没有那么高了,导致此频率正弦下,全差分运放并没有处于深度负反馈下,导致精度下降,不知我猜的对不对

网友:
GBW是够,可是,1M处增益不足40dB

网友(2025-10-07):
大哥您这个共模反馈是CS还是连续时间共模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