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设置

楼主(2025-05-23):
calibre gui 界面操作后 (保存了run set),默认会记住一些选项。我怎么让他们恢复成原来默认的设置了。好像 不在home目录的  .calibrewb_workspace 和.cgidrdb中

网友A:
save default settings to a runset file, then load it on demands

网友B:
启动virtuoso的目录下会有一个.cgi什么drc跟.cgi...lvs,这两个文件里把不要的删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virtuoso的目录下会有一个.cgi什么drc跟.cgi...lvs,这两个文件里把不要的删了就行 ...

您说的是 删除这个run set 就ok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ve default settings to a runset file, then load it on demands

谢谢回复,怎么save default setting呢?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恢复默认的设置。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 删除这个run set 就ok了对吧

这个文件打开之后显示的就是你的DRC,LVS的runset位置,如果你要清除有些Runset的话,文件里的路径删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