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逻辑综合 | high fanout net处理

楼主(2025-05-24):
请教大佬

在综合阶段,对于clk/rst以外的high fanout net需要怎么处理呢?就是设个max fanout让综合工具优化就可以了吗?
谢谢。

网友A:
high fanout, 证明这块存在大的逻辑驱动, 设置max fanout是手段, 主要还是检查逻辑是否能拆分, 如果可以, 尽量走拆分的路子。 否则延时, 功耗等都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gh fanout, 证明这块存在大的逻辑驱动, 设置max fanout是手段, 主要还是检查逻辑是否能拆分, 如果可以 ...

你是说只设max fanout来让综合工具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够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法还是走逻辑拆分的路子?如果我用寄存器复制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有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只设max fanout来让综合工具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够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法还是走逻辑拆分的路子?如果我 ...

让前端review他的代码,工具优化不来的,基本上都是代码的问题 garbage in garbage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前端review他的代码,工具优化不来的,基本上都是代码的问题 garbage in garbage out
...

了解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