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连续时间调制器运放等效负载

楼主(2025-05-24):
请教一下大家 如果一个连续时间调制器 采样10MHZ 带宽24kHz 电路第一级的积分电容是12pF 第二级是6pF 那么在运放单独仿真增益、UGBW时,负载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A:
第一个运放看到是自己的输入电容,就按首尾短接来仿,当然电容有寄生,可适当加点寄生电容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运放看到是自己的输入电容,就按首尾短接来仿,当然电容有寄生,可适当加点寄生电容到地 ...

感谢回答 按照这个去理解论文的运放较低就比较清楚了 正常一个CT 采样3M 第一级积分电容18P 两级运放增益70dB  单位增益带宽 18MHz 消耗50uA 实际的运放负载要小的多

网友:
这个积分电容要算做负载的一部分吧,感觉大部分论文里没算进去

网友:
积分电容要算的呀,对于某些case还要按米勒电容乘以一个A(s)的倍数等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