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含一个二极管的buffer电路求助

楼主(2025-05-24):
  • 如图AD是文中的buffer,信号从VEA输入,我大概猜测RD*gmQD的大小应该接近于1,但我不太清楚二极管的作用,是为了单向导通吗,目的是什么呢

楼主:
还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这个电路在开关电源和一些带反馈控制电路里面都很常见, 主要用于消除尖峰用(buffer)。 二极管的作用主要是消除尖峰, 防止开关管击穿。

网友A:
说白点, 有钳位的作用。用示波器测量, 很容易看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白点, 有钳位的作用。用示波器测量, 很容易看到效果。

谢谢大佬!所以也就是说电阻起到增益为1的跟随器的作用,二极管起到钳位,防止功率管击穿的作用吗,这两个元件的作用是分开的是吧

网友A:
一定要结合着用, 否则二极管很容易被击穿。 电阻主要是限流作用。

网友:
当然延时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结合着用, 否则二极管很容易被击穿。 电阻主要是限流作用。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