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种不太理解的带隙基准源

楼主(2025-05-24):
请问各位模拟大神,对于这种用了两个运放的带隙基准电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提高PSRR的吗?仿了PSRR,确实很高,低频下130dB左右。想知道这个结构到底叫啥?有相应的论文吗?

网友:
首先M1,M2, Q1, Q2组成的是一个差分电路, 它的A,B输出到运放OP2; OP2的输出控制Q1,Q2的输入, 反馈给OP1和A比较控制M1, M2基极; 全部都是差分控制。 精准度会提升可以预见。

网友:
你这个截图的文章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