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开关电容放大器理想开关替换为MOS开关后,导致输出波形不理想

楼主(2025-05-24):
开关电容放大器,我用理想开关来实现的话,能够实现功能,但是当我替换为MOS开关后,波形开始不对了,一个是采样电容采样输入电压的速度跟不上输入信号变化,另一个是输出电压会下降的太慢(CS/CF=1),导致不能稳定到采样到的电压处。有没有解决办法。

此外,我还修改了MOS开关的宽长比来调,但是大到一定程度反而效果变差了。

(MOS开关)被采样的输入信号为幅值1.6V

(MOS开关)被采样的输入信号为幅值1.6V

(MOS开关)被采样的输入信号为200mv

(MOS开关)被采样的输入信号为200mv

(理想开关)被采样的输入信号为幅值1.6V

(理想开关)被采样的输入信号为幅值1.6V

(MOS开关(所有MOS管的宽长比都调大))被采样的输入信号为幅值1V

(MOS开关(所有MOS管的宽长比都调大))被采样的输入信号为幅值1V

网友:
感觉可能和开关的阻抗有关;话说是不是用互补传输门会好一点呢,不同信号的导通阻抗会小一点;

网友A:
栅压自举吧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压自举吧直接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电阻太大导致的,还是电阻的非线性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电阻太大导致的,还是电阻的非线性导致的

感觉都有点吧

网友B(2025-07-13):
想问下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替换成传输门,然后注意尺寸,别让寄生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