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份virtuoso 可以直接进行仿真的testbench,仿真时长最好是超过1天

楼主(2025-05-25):
500资产
本人想研究下超算并行计算仿真,对IC设计及软件使用都不太熟练,当前超算平台及IC617环境已经OK,就差一份能直接跑的testbench了,(不会画原理图)

网友A:
这testbench不会搭建?你有啥要求吗?还是任意一个能跑的tb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testbench不会搭建?你有啥要求吗?还是任意一个能跑的tb就行?

任意一个能跑的tb就行,但是需要计算量大的,能跑起并行的,也即128元件以上的。
个人理解spectre的并行度设置其实并不真正生效,需要根据tb的计算需求自动来进行并行吧?我根据视频教程画了个简单的电路,当前已经用ade-xl并使用slurm超算跑起来了,原先跑不起来与一个bug相关(当前已解决):
BUG链接: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custom-ic-design/22726/nlambda-must-be-defined-or-declared-error-in-adexl-again
当前ade-xl 运行截图见附件,由于对电子设计的理解不够,我单纯的将tran模式的stop time 设置为10000强行拉长了仿真计算的时间,不是太符合我的预期,我想要一个真正的能在超算平台上多机并行run起来的tb

slurm_spectre single run.zip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任意一个能跑的tb就行,但是需要计算量大的,能跑起并行的,也即128元件以上的。
个人理解spectre的并行 ...

像这种电路的设计,大规模数模混仿的电路可以满足要求,这种电路你在这里是要不来的,不光工艺库有保密要求,做的项目的电路更加保密。或者你到咸鱼上找PLL可以仿真的电路,进行后仿,精度设置最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任意一个能跑的tb就行,但是需要计算量大的,能跑起并行的,也即128元件以上的。
个人理解spectre的并行 ...

明白了,我这倒是有一个sigmadelta ADC的电路,整个模块还是比较大的,之前跑要花费至少半天,如果想要跑的时间更长,把采样点取的很多就可以了。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这还有带后仿的别的电路(高精密单片AMP),时间也会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电路的设计,大规模数模混仿的电路可以满足要求,这种电路你在这里是要不来的,不光工艺库有保密要 ...

基于公开的工艺库,在懂IC设计的情况下,把电路设计的冗余且无意义都没关系(类似于word里面对文字的ctrl+C ,ctrl +V 进行文字堆砌),只是希望进行仿真时能调用spectre的并行度的功能以调用超算平台的集群多NODE算力,这种场景下理论上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我这倒是有一个sigmadelta ADC的电路,整个模块还是比较大的,之前跑要花费至少半天,如果想要跑 ...

可以的,3楼所说的是否对你要提供的有影响?我要需求是将spectre的并行度的功能调起来就ok,对tb本身的内容与意义不关注。如可以提供的话,期望您能给个简单的指导,如仿真环境的要求,及提到的采样点取多

网友C:
超算跑 ams仿真?? 这也是我十年前就想过的问题,当时我们学校就超算可以出租,我想如果用来跑仿真不是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算跑 ams仿真?? 这也是我十年前就想过的问题,当时我们学校就超算可以出租,我想如果用来跑仿真不是很 ...

你们IC设计人员仿真用超算不是常规操作吗?虽然可能在EDA领域不像CAE或者是BIO领域,主要的都是短任务但数量多,没有那种超大规模算例,但是使用超算的fair-shar及fifo组合策略就是专门应对EDA庞大规模的短任务场景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