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40nm_Chip Corner

楼主(2025-05-25):
1.Chip Corner的作用有哪些?
2.请问:下图的Chip Corner 只要满足Chip Corner Rules就可以吗?

3.Corner的高压n阱(NDRF)没有左右连通。
4.请求有经验的前辈,这样设计有问题吗?
5.与原版不一样的地方是:

原版

原版

新版

新版

NDRF Rule

NDRF Rule

网友A(2025-06-26):
请问一下,原版的corner是手动画的吗,还是用脚本画的呀,不知道要咋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原版的corner是手动画的吗,还是用脚本画的呀,不知道要咋画 ...

原版的是工艺厂给的。具体细节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