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网表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5-05-26):
为什么有的项目跑lvs抽取的网表中的mim电容是有电容值,但有的项目抽出来的mim只有长宽,没有容值,这是为啥啊?
怎么才能抽出来的是电容值呢?

网友:
LVS rule 有相关的option
#DEFINE MIM_PROPERTY C
#DEFINE MIM_PROPERTY WL

网友A:
感谢,也是刚知道了这个问题,是cdf里面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也是刚知道了这个问题,是cdf里面可以设置

请问具体是在哪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