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lvs

楼主(2025-05-26):
    数模混合lvs始终过不了,数字用的是cdl文件,top上调用数字symbol,数字的sch里面只有pin,数字cdl里面顶层单元名字和top上数字symbol是一样的。跑lvs时直接把数字cdl  在calibre处include进去的。但始终跑不过,报错missing instance 和net的错,似乎是识别不到数字模块的器件和线网。
    lvs box掉两个数字模块就能过,单独跑数字的lvs也能过,是啥问题啊

楼主:
其中一个数字模块subckt 少了电源地vdd gnd,另外一个数字模有subckt有vdd gnd

楼主:
数字cdl电源地这样写的,top上数字电源地连出去是,dvdd和dgnd还有个是bypass和dgnd,calibre版本是2020,

网友A:
从schematic里把网表抽出来,找到对应的模块,替换了数字中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schematic里把网表抽出来,找到对应的模块,替换了数字中的部分

是把top上定义的数字端口替换数字cdl中的端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schematic里把网表抽出来,找到对应的模块,替换了数字中的部分

include 数字cdl的时候选了connect by name没选connect by order这样的话也要替换掉cdl中模块的端口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把top上定义的数字端口替换数字cdl中的端口吗

修改了cdl后电源的的错,top上dvdd在网表中不存在,把数字的电源vdd当做top上的pin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把top上定义的数字端口替换数字cdl中的端口吗

把数字cdl中的端口,替换成top上定义的数字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数字cdl中的端口,替换成top上定义的数字端口

替换了要少一些,但是还是很多识别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替换了要少一些,但是还是很多识别不了

LVS option里  Gate Recogntion 换成 Turn off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option里  Gate Recogntion 换成 Turn off试试

已经是turn off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字cdl电源地这样写的,top上数字电源地连出去是,dvdd和dgnd还有个是bypass和dgnd,calibre版本是2020, ...

数字里定义的全局变量给删了,然后将top网表中对应的pin顺序替换到数字网表中,过一下数字模块的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里定义的全局变量给删了,然后将top网表中对应的pin顺序替换到数字网表中,过一下数字模块的验证
...

是把感叹号删掉吗

网友B:
数字的模块命名冲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的模块命名冲突了吧

应该没有冲突吧,看top网表只有两处这个名字,subckt和端口连线定义那里有

网友C:
12楼说的对,然后数字单独跑LVS是怎么跑的?版图里打上pi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楼说的对,然后数字单独跑LVS是怎么跑的?版图里打上pin吗?

数字单独跑是,打开calibre,在输入netlist 那里取消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直接用cdl网表文件,这样是能过得,但是勾上那个export from就不能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字单独跑是,打开calibre,在输入netlist 那里取消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直接用cdl网表文件, ...

你是给数字的版图里打pin了吗?还是数字本身就自带p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给数字的版图里打pin了吗?还是数字本身就自带pin?

数字本身就有pin,

网友D:
看看top 网表的数字pin 和 include的数字pin 顺序是否一致

网友:
数字里面include数字的基本单元库了吗

网友E:
可能是14楼说的问题,可能有同名但是处于不同库的数字STD cell,看看是否模拟电路库中有使用数字STD cell还自己存了一版。

网友F:
数字的.cdl文件里面要load 厂家给的基本单元库,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top 网表的数字pin 和 include的数字pin 顺序是否一致

不一致,但是把top上的复制到数字cdl里面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字的.cdl文件里面要load 厂家给的基本单元库,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load了的,标准单元里面用的好像都是vdd!,gnd!不知道这有影响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14楼说的问题,可能有同名但是处于不同库的数字STD cell,看看是否模拟电路库中有使用数字STD cell还 ...

说是模拟那边没用数字的东西,大概看了一下也没重名的

网友G:
看一下你数字网表中cell的subcket和你模拟网表中cell的subcket 是否一致

网友H:
你提到过这个数字模块在电路里只有symbol,但是跑lvs时,这些东西也会被提出来;它会和你include的那个cdl冲突,你需要把lvs提出来的top网表里删掉这个数字模块的定义部分,在include上cdl。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一下你数字网表中cell的subcket和你模拟网表中cell的subcket 是否一致

是一致,顺序不一样,但是改成一样的顺序也会有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load了的,标准单元里面用的好像都是vdd!,gnd!不知道这有影响没

还有可能是不是括号的问题<>和[]这两个一个数字里面一个模拟里面不对应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提到过这个数字模块在电路里只有symbol,但是跑lvs时,这些东西也会被提出来;它会和你include的那个cdl ...

数字有symbol和schematic,sch里面只有pin,这样也会被重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可能是不是括号的问题和[]这两个一个数字里面一个模拟里面不对应的问题
...

所有的pin都没有用括号,都是字母,数字,下划线,没总线形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的pin都没有用括号,都是字母,数字,下划线,没总线形式的

不是这种形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把感叹号删掉吗

把那几个GLOBAL删了

网友B:
估计两个数字模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提到过这个数字模块在电路里只有symbol,但是跑lvs时,这些东西也会被提出来;它会和你include的那个cdl ...

这样操作后,会少很多,感觉还是识别不了,外面的电源地连不到数字里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操作后,会少很多,感觉还是识别不了,外面的电源地连不到数字里面 ...

这也压缩太严重了

网友B:
2个数字模块合在一起,LVS能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数字模块合在一起,LVS能过吗?

这还没有试过,可以看下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两个数字模块有问题

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两个数字模块有问题

感觉就是数字的问题,电源地的定义

网友:
假设数字提供的网表没问题,看一下你的顶层网表,将顶层往表中数字模块后面的连线顺序修改到与数字网表pin顺序一样。并不是单纯的复制名字,要对应顺序,名字不一样也是正常的。重点看对应关系。

网友:
当然,你要删掉你原本网表中做的那个假的,空的只有pin的网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样操作后,会少很多,感觉还是识别不了,外面的电源地连不到数字里面 ...

还有一个上边有人提到过,lvs提取网表时是选择的connection by order还是Connection by name,是不是lvs提取的网表和数字提供的cdl不一致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没,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所以说一下我的数模混合的LVS流程, 仅供参考:
假设有TOP网表A.cdl和数字网表B.cdl, 先检查两个网表中的include是否正确, 再将A.cdl中数字模块的pin全部复制, 并替换掉B.cdl中相应的pin, 使A和B中的pin一致(不管导出网表时用的by order还是by name我都会这么做一次), 同时删除A中数字模块的subckt. 最后检查一下cmd file中layout case和source case是否打开, 有时候数字网表内会有大小写重名但不是同一根线的现象, 如果不打开会认成一根线.
如果上述还是过不了的话我就把网表重提, by order和by name都试一次, 曾经遇到过by order怎么都过不了换成by name直接就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个上边有人提到过,lvs提取网表时是选择的connection by order还是Connection by name,是不是lvs ...

是选的by name ,数字symbol和schematic是从.v依次导出的,名字对得上,lvs box掉两数字是能过的

楼主:
感谢佬们的建议

楼主:
找到一个ben方法,据说是因为有两个数字模块,include两个cdl,又用了全局变量,top上两个数字模块电源地又不连在一起,导致电源地识别混乱(具体原因也不是很明白),操作是把cdl里面电源地的全局变量删掉,老老实实定义电源地端口,和端口连线,一层一层的定义出来,跑出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