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版图LVS检查出现版图多余线的问题

楼主(2025-05-26):
DBtech 180nm工艺遇到了数字版图LVS的问题,LVS报错显示版图有很多线是多余的(如图1所示),拿图中的Net:2232举例子(如图2所示),好像是数字单元内部的线,是M1_DIFF的线,子模块中这根线通过M1_DIFF_M1连接到vss,但这里在DIFF断了,怀疑是SUB没连到地上(DBtech工艺的nmos相比smic标准管多了SUB端),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看看erc有没有问题,检查一下short和open,再用hcell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erc有没有问题,检查一下short和open,再用hcell看看

ERC没有问题,short和open都没有,勾上hcell里的选项,出现了以下子模块的错误

网友A:
不勾选hcell呢,你看看layout有没有这个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勾选hcell呢,你看看layout有没有这个net

不勾的话,就没有子模块里的报错,但是顶层版图会有很多多余的线(如图1所示)

网友B:
是不是你的std cell有除了vdd vss以外的电源pin需要global connect一下?我也是猜的,可以看看

网友:
版图open,先globalNetconnect后ecoRout后再跑LV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std cell有除了vdd vss以外的电源pin需要global connect一下?我也是猜的,可以看看 ...

刚看了一下,DC综合出来的网表没有SUB,innovus导入的lef也没有SUB,只有vdd、vss,但是数字库提供的cdl有vdd,vss,SUB,在innovus全局连接SUB的话,它根本识别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