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的采样开关的电阻指标怎样确定

楼主(2025-05-26):
saradc的采样开关的电阻指标怎样确定?阻值是由采样RC网络的电压稳定时间确定吗?具体是怎样算出来这个指标的?多谢

网友:
如文献所示

网友A:
一个是电压误差要小于2%,另一个是噪声最好不能恶化ADC的信噪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电压误差要小于2%,另一个是噪声最好不能恶化ADC的信噪比

多谢回答,我对开关贡献的噪声的理解是KT/C,这个KT/C的噪声跟开关电阻是不想关的?请问还有其他怎么计算这个开关电阻跟噪声的关系啊?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答,我对开关贡献的噪声的理解是KT/C,这个KT/C的噪声跟开关电阻是不想关的?请问还有其他怎么计算这 ...

不相关,电阻的确定主要与你CDAC的建立相关,看你的速度要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答,我对开关贡献的噪声的理解是KT/C,这个KT/C的噪声跟开关电阻是不想关的?请问还有其他怎么计算这 ...

不相关,计算电阻的指标,需要考虑输入信号传输到输出端的衰减(或者说输出信号不可能完全和输入信号一样,因为有一定的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