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界面太大,以至于run的选项无法选择

楼主(2025-05-26):
想请教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把窗口缩小呀,这也叫问题吗?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窗口缩小呀,这也叫问题吗?无语了

多少有点幽默了你,如果能通过改变大小来实现,我吃多了在这上面来求助?我看你是老鹰打饱嗝

网友B:
改一下vnc分辨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vnc分辨率看看

还是不太行,而且这个界面是越来越大,之前没这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行,而且这个界面是越来越大,之前没这么大。

你改成多少了,应该要改为匹配的

网友:
有些显示器的分辨率运行这类软件时,窗口太大看不到下面的按钮,的确让人抓狂。
作为临时的办法,试试设置显示器旋转90度显示。
显示器还好,笔记本操作的时候就比较糟糕了。我之前真的这么试过,当然不是这款软件。

网友C:
setup-->option-->session-->window layout-->main window size and position
到calibre的设置里面设置窗口大小试试有没有效果,假如没有应该就是VNC分辨率设置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up-->option-->session-->window layout-->main window size and position
到calibre的设置里面设置窗口 ...

哥,您好,这个setup具体是指virtuoso里面的还是哪个位置的呢,之前我有看到过这个解决办法,但是我一直没找到是哪儿,鄙人愚钝还请哥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会不会是字体问题啊,你这个界面怎么这么奇怪 第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