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m积分器饱和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5-26):
自学sigma delta ADC,按照建模搭了一个调制器,simulink模型钟积分器没有饱和,为什么到电路中积分器出现饱和现象,系数反复检查过了,求指教

网友A:
先做理想电路仿真,再逐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理想电路仿真,再逐步替换

您好,我换成了理想差分运放还是不稳定,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换成了理想差分运放还是不稳定,可能是什么原因

1、查连接关系、时序是否正确
2、查模型与电路参数是否对应,模型为单端,电路为差分
3、查运放性能是否满足要求,增益带宽SR等

不行就全部电路换成理想模型,逐个模块进行替换,理想模型还不行,就是建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