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CreatePin这个函数怎么用呢

楼主(2025-05-26):
请问dbCreatePin这个函数该怎么用呢 我这样写是哪里不对呢

网友A:
geGetSelSet()得到的是 figID,不是 netID
fig 必须是属于 net 的(dbAddFigTo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GetSelSet()得到的是 figID,不是 netID
fig 必须是属于 net 的(dbAddFigToNet)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怎么判断是不是netid,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