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如何减小输出端纹波

楼主(2025-05-26):
最近做了个斩波运放,斩波频率125Khz,想放到BGR中,看到可以消除失调电压和减小低频的噪声,放到BGR中低频增益84dB,相位裕度45度,

做的这个结构,但是仿真发现,运放的输出端有和斩波频率相同的毛刺,大概有十几mV左右,BGR的Vref输出受到影响很大
仿真发现在运放的输出端加大电容可以减小毛刺,但是这会导致运放的次级点往低频移动,电路不稳定
请教这个随斩波频率的毛刺是沟道电荷馈通带来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有无可以减小的办法,感谢

楼主:
斩波开关用的在论文中一种说可以吸收沟道电荷的结构,但是效果有限

网友:
可以考虑后面用多级的RC去滤波吧,R可以考虑用switch来做

网友A:
如果不在乎GBW,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米勒电容。
其次就是在第一级运放输出开关后面,加入notch filter,不过这也会对稳定性有一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在乎GBW,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米勒电容。
其次就是在第一级运放输出开关后面,加入notch filter,不 ...

感谢,阅读文章看到后面可以跟开关电容陷波滤波器,请教下这个毛刺的来源是没滤去的噪声吗?
我看开关电容陷波滤波器也会用到很多开关,怕开关再次引入毛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阅读文章看到后面可以跟开关电容陷波滤波器,请教下这个毛刺的来源是没滤去的噪声吗?
我看开关电 ...

从你的仿真波形看,你仿真的时候,在运放输入端没有加入等效失调电压吧?如果你加了比如10mV的输入失调电压,那么你的运放输出将会出现方波(或者三角波)纹波,而不会只是尖刺,notch filter的作用是把方波滤掉,尖刺还会存在,输出后面加个RC就能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仿真波形看,你仿真的时候,在运放输入端没有加入等效失调电压吧?如果你加了比如10mV的输入失调电 ...

您好,感谢赐教!第一次做这个chopper结构可能有点没搞明白
我这样运放的输入端增加10mV的dc偏差,出来的毛刺形状好像差不多

把仿真的毛刺放大看起来感觉有点像LDO负载跳变时运放的瞬态响应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斩波开关用的在论文中一种说可以吸收沟道电荷的结构,但是效果有限

分享一下这篇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下这篇论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赐教!第一次做这个chopper结构可能有点没搞明白
我这样运放的输入端增加10mV的dc偏差,出来的 ...

你这个仿真结果才是符合实际的,毛刺不可怕,因为毛刺频率高,用很小的RC就能滤掉,你需要重点处理的是方波纹波,这个必须用notch filter才能滤掉,因为频率低(等于你的chopper开关频率),用RC滤波成本太大。
还有就是,你的毛刺之所以这么大,估计是因为你的开关尺寸给的太大了,BG对GBW要求不高,开关直接用2u的W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仿真结果才是符合实际的,毛刺不可怕,因为毛刺频率高,用很小的RC就能滤掉,你需要重点处理的是方 ...

十分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在乎GBW,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米勒电容。
其次就是在第一级运放输出开关后面,加入notch filter,不 ...

您好,抱歉打扰,我突然看到您的说法是在第一级运放的输出开关后面加入notch filter,我想请教下像我的电路,输出开关后面还有一级,那我是不是就应该在输出的斩波开关之后加入notch filter而不是在运放的最终输出上(我是单端输出的运放)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抱歉打扰,我突然看到您的说法是在第一级运放的输出开关后面加入notch filter,我想请教下像我的电 ...

你需要注意的是,notch filter只能滤除三角波,你的第一级运放chopper开关后的输出一般是三角波,到了第二级输出就是方波了,方波用notch filter可滤不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注意的是,notch filter只能滤除三角波,你的第一级运放chopper开关后的输出一般是三角波,到了第 ...

请教一下,当斩波频率大于GBW的时候才会有三角波,当小于GBW的时候不是三角波,这时候用notch也同样可以消除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当斩波频率大于GBW的时候才会有三角波,当小于GBW的时候不是三角波,这时候用notch也同样可以 ...

你如果是闭环使用的话,chopper的输出都是三角波,和频率 关系不是很大,如果你输出是方波,要么你观测的位置不对,要么设计不合理,offset没压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是闭环使用的话,chopper的输出都是三角波,和频率 关系不是很大,如果你输出是方波,要么你观测的 ...

感谢前辈解答,再请教一个问题,由于加入notch会引入一个极点,为了保证稳定,那么运放的GBW和notch的极点或者说其-3db带宽有没有一个大致的关系呢(比如在一个不加入前馈运放的三级运放的应用场景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前辈解答,再请教一个问题,由于加入notch会引入一个极点,为了保证稳定,那么运放的GBW和notch的极 ...

你说的 这个就是notch filter最大的缺点,他确实会引入一个极点,大致在p=C_firer/(2f_CH*C_notch)位置,当然具体值与你的结构有关,所以chopper运放的稳定性比较麻烦,为了让他稳定,需要把主极点弄得很小,所以chopper运放的GBW一般也就几百KHz,上MHz都困难,除非你给他并联一个高速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 这个就是notch filter最大的缺点,他确实会引入一个极点,大致在p=C_firer/(2f_CH*C_notch)位置, ...

您好,您说的这个应该是-3dB带宽吧,加完陷波滤波器后次级点往低频动,为了让运放稳定,miller电容就得带一个很大的电容,我的-3dB带宽只有几百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当斩波频率大于GBW的时候才会有三角波,当小于GBW的时候不是三角波,这时候用notch也同样可以 ...

我仿真试了下,我加完陷波滤波器后,运放的GBW为2.7M

将斩波频率设置在4Mhz就可以看到类似三角波的形状

斩波频率设定在250K出来的就类似方波
红色为运放的输出端,绿色为陷波滤波器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 这个就是notch filter最大的缺点,他确实会引入一个极点,大致在p=C_firer/(2f_CH*C_notch)位置, ...

您好,我仿真发现,我的运放的斩波频率必须得大于GBW tran才能正常工作,不然tran出来像振荡一样,想请教下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仿真试了下,我加完陷波滤波器后,运放的GBW为2.7M

将斩波频率设置在4Mhz就可以看到类似三角波的形状

请问一下您在加了陷波后,1/f噪声会抬升吗,我加了notch以后虽然ripple降低了,但是低频噪声抬上去了,很费解

网友D:
我挺喜欢A High Dynamic-Range Neural Recording Chopper  Amplifier for Simultaneous Neural  Recording and Stimulation这篇文章的做法的,简单高效。不过可能仅用于模拟前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仿真发现,我的运放的斩波频率必须得大于GBW tran才能正常工作,不然tran出来像振荡一样,想请教 ...

你把你的电路结构图画出来,贴出具体的A0,GBW,PM等指标,才能确定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您在加了陷波后,1/f噪声会抬升吗,我加了notch以后虽然ripple降低了,但是低频噪声抬上去了,很 ...

我这里也有这种情况,加完陷波滤波器后总体噪声多了一些,但是还是比不加斩波前好
不加陷波滤波器
加完之后,前后两次仿真的斩波频率设定不太一样,可能没有参考意义,但运放总体电路没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也有这种情况,加完陷波滤波器后总体噪声多了一些,但是还是比不加斩波前好

不加陷波滤波器

方不方便加个方式交流一下

网友E(2025-06-27):
引用 网友D:
我挺喜欢A High Dynamic-Range Neural Recording Chopper  Amplifier for Simultaneous Neural  Recording  ...

求问:这个电路环路里面低频极点很多啊?怎么保证环路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问:这个电路环路里面低频极点很多啊?怎么保证环路稳定呢?

完全没考虑过,我甚至不确定应该在哪里插入iprobe来查看stb结果。只确保了主环路的稳定性
AFE里面好多工作都没考虑DSL和PFL的稳定性,输入阻抗提升的那个小环路有的工作讨论了稳定性(DSL确实会产生一个低频的零点和一个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电路结构图画出来,贴出具体的A0,GBW,PM等指标,才能确定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

您好,前面斩波运放的理论知识不扎实,给您带来了很多困扰
现在我换了论文中一种在低阻节点斩波的结构,现在我已经搞明白了三角波,相当于高频斩波,斩波频率高于GBW时,offset方波信号来不及建立,所以产生了三角波

手动在运放输出端加上5mV的误差,2.5Mhz斩波+陷波滤波器能将输出的max-min降至500uV左右

但是奇怪的是,在陷波滤波器输出接一个小的RC低通滤波只能部分优化开关的毛刺
并且我发现,带上陷波滤波器后,由于斩波频率高,沟道电荷注入效应影响很大,如果带上陷波滤波器出来的结构就会很奇怪
不带手动加入的offset,上下的波动有大概200uV左右,后一级要跟到mos的栅就很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电路结构图画出来,贴出具体的A0,GBW,PM等指标,才能确定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

我推测原因是,采用2.5Mhz的高频斩波后,按2018年ISSCC说法应该是开关的沟道电荷经过陷波滤波器积分产生了这种奇怪的现象

我通过仿真发现,无论采用DS短接的吸收电荷方法,或者采用PMOS NMOS对互补开关法,效果都不是很好
现在感觉,不加陷波滤波器,通过miller电容做自滤波反而收益更高一些,加了陷波滤波器的输出波动个一百来uV感觉很奇怪,加到后一级mos的栅上影响很大
但是低频斩波出来失调也会有类似方波的形状,感觉斩波的实际应用堪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推测原因是,采用2.5Mhz的高频斩波后,按2018年ISSCC说法应该是开关的沟道电荷经过陷波滤波器积分产生 ...

你首先要明确,你最在意的纹波在什么位置?能接受多大的纹波?一般用于BG的话,最在意的应该是最后BG输出的 1.25V上有多大的纹波,合理的chopper之后,一般纹波在2mV左右时候是正常的,如果想进一步降低,在BG输出加上的大的RC滤波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推测原因是,采用2.5Mhz的高频斩波后,按2018年ISSCC说法应该是开关的沟道电荷经过陷波滤波器积分产生 ...

Vbg后面可以加比较大的RC,这样offset导致的方波就被平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推测原因是,采用2.5Mhz的高频斩波后,按2018年ISSCC说法应该是开关的沟道电荷经过陷波滤波器积分产生 ...

这个文章认为,要消掉电荷注入带来的毛刺,带通滤波器比低通滤波器更好用

A Low-Noise CMOS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热电偶.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注意的是,notch filter只能滤除三角波,你的第一级运放chopper开关后的输出一般是三角波,到了第 ...

请教您一个问题:notch filter可以理解为采样保持,所以从时域看,notch filter的输入必须是三角波才能正确滤除带offset的信号,而如果是方波,采样保持只能采集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一个信号,因此相当于始终存在offset的影响。这个从频域该如何理解或者推导?因为不管三角波还是方波,频率分量都在奇数倍频,只是各频率分量上幅值不同,而notch filter理解为sinc函数,似乎不管是三角波或者方波,都可以滤除,和时域的结论又有矛盾,请教下这个该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2025-09-12):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当斩波频率大于GBW的时候才会有三角波,当小于GBW的时候不是三角波,这时候用notch也同样可以 ...

你好我想请教以下,如果斩波频率大于GBW的时候,运放还能正常工作吗,将信号调制到斩波频率是不是意思是运放本身也要在斩波频率工作呀

网友(2025-11-07):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是闭环使用的话,chopper的输出都是三角波,和频率 关系不是很大,如果你输出是方波,要么你观测的 ...

您好,请问为什么说闭环情况下chopper输出都是三角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