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问题

楼主(2025-05-26):
如题,画出了如图1一个非常简单的电感,想要跑EMX,但是出现了如图2的报错:
/home/eda/EMX/INTEGRAND62/tools.1nx86/emx/bin/64bit/emx: 1abel "p1" not foundProcess exited abnormally with status 1
但是如图3所示,我不是把P1打上去了吗?

想请教大家应该怎么解决呢?

图1 电感

图1 电感

图2 报错

图2 报错

图3 P1 label

图3 P1 label

网友:
你看看你的proc文件怎么定义的,只有定义了金属层的label才能被识别。你这个label明显不是用M9 drawing或M9 pin打的

网友:
建议直接用drawing layer来打pin

网友:
要么是label图层的问题,要么是电感dummy layer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