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复制,update components and nets时,版图出现多余的器件

楼主(2025-05-26):
原理图A与B的所有元件与连接关系相同,不同的只是输出端口Aout与Bout。原理图A的版图layoutA画好后,复制给B,此时更新layoutB的components and nets会出现多余的元件版图。 将layoutB中多余的元件版图后删掉后,跑LVS可以通,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首先你确定只有端口不同?那你拿通过lvs的B的版图跑一下原理图A是什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确定只有端口不同?那你拿通过lvs的B的版图跑一下原理图A是什么结果? ...

是只有输出端口不同,一样可以路通

楼主:
调整后,再次update components and nets,版图B中不会出现多余器件。但版图B中,有两个器件,会有如图的complex binding的marker。出现这里的marker有什么问题么,试过了,依然可以跑通LVS.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无非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你原理图没有更新过来实际的参数,就是线路更改了原理图你没有刷新,或者是你的cdf数据没有更新过来,这种情况器件显示的参数并不是实际的参数,第二种情况就是你lvs文件有问题,这两种情况我觉得第一种的情况比第二种情况概率大。

网友:
看看是不是dummy器件被你过滤了

网友:
components and nets只有提示的作用,calibre是物理验证,只要器件的连接关系对就没错,任何时候components and nets只有参考作用方便绘制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