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的预放大器为什么很少有做动态的,都是latch做动态,预放大做静态开环

楼主(2025-05-26):
比较器的预放大器为什么很少有做动态的,都是latch做动态,预放大做静态开环

网友A:
前面的是积分器,后面的是正反馈latch;正反馈是指数上升,积分器或者你说的静态开环是约等于线性上升的;在刚开始的时候差分输入;输出指数上升的慢;线性上升的快;但是后面差分输入差分到一定程度,指数上升的快;可以看加州理工的课程,这个里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B:
无论是paper还是工业界产品,有dynamic pre-amp +latch的比较器。dynamic pre-amp有两种结构:一种是高电平放大,低电平reset。另一种是低电平reset,高电平电容对动态电流积分产生电压来触发latch。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是积分器,后面的是正反馈latch;正反馈是指数上升,积分器或者你说的静态开环是约等于线性上升的; ...

请问大佬,是hajimiri的那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佬,是hajimiri的那个吗?

在这个基本原理上,目前的动态比较器是一样的,不同的结构组合改善是基于别的考虑,比如噪声,比较速度,单时钟还是双时钟之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佬,是hajimiri的那个吗?

大佬,请问课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佬,是hajimiri的那个吗?

是的

网友(2025-08-12):
引用 网友D:
大佬,请问课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你现在有课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paper还是工业界产品,有dynamic pre-amp +latch的比较器。dynamic pre-amp有两种结构:一种是高电平 ...

大佬,动态pre_amp是不是功耗会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动态pre_amp是不是功耗会低一点

包的

网友: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