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短路

楼主(2025-05-26):
数模混合电路,数字单独能过,屏蔽数字也能过。这个错误不知道咋查,在数字综合里面。

网友:
图片好像很模糊,你自己能不能看清啊

楼主:
这个能看清吗?

网友:
数字地没正确识别到

网友:
短路了,根据source的提示进入到对应的电路里,找到那条net,然后再找到版图对应的位置,追一下那条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