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下gainboost设计问题

楼主(2025-05-26):
这是gainboost的一个辅助放大器,主体电路的管子都在饱和区都正常,但是这个辅助放大器的管子始终有两个不在饱和区,vds特别小,求助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知道你这是开环还是闭环测的。
你可以把VB1电压往上抬,让上面那两个管子的VGS变小,从而强迫VDS变大,让他进饱和区(都说的是绝对值)

另外感觉分配的电流有点问题,输出路的太小了,但是用作辅助运放的话应该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