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侠们,想要一个5bit二进制转温度计码电路

楼主(2025-05-26):
需要一个5位的二进制转温度计码电路,之前的做法是用二进制转独热码再转二进制,但感觉逻辑门太多了,想要一个直接转的

网友:
工业界就是用最直接的逻辑门电路转的,一般用于修调电路,对于速度没有太严格需求

网友:
按照这个逻辑递增bit就行,我做了一个6bit的,只不过截图不能清晰看到用了哪些门电路,跟这个的逻辑原理时一样的,

网友A:
高速高精度电流舵数模转换器关键设计技术的研究与实现_薛晓博 这个论文里面有个二进制转温度计码快速求解方法,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这个

网友:
直接问DeepSeek就行了:
module binary_to_thermo_alt(
    input [4:0] binary_in,
    output [30:0] thermo_out
);

assign thermo_out = (1 << binary_in) - 1;

endmodule

网友(2025-07-07):
引用 网友A:
高速高精度电流舵数模转换器关键设计技术的研究与实现_薛晓博 这个论文里面有个二进制转温度计码快速求解方 ...

HXD 上传下论文

网友(2025-10-20):
用行列译码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