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混频器的问题

楼主(2025-05-26):
新人刚开始学习,如果现在直接以一个mos管作为mixer,rf信号通过电流由源极流向漏极实现混频,这个时候LO信号应该怎么去给,还需要直流电压吗,还是直接给一个大信号方波?另外如果以电流为rf信号怎么去观察频率最终的变化呢?

网友A:
您是什么调制? 除脉冲调制外, 好像都要给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什么调制? 除脉冲调制外, 好像都要给偏置。

就是开关型变频器,不知道偏置樱花该怎么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开关型变频器,不知道偏置樱花该怎么给

看你的频率,你要是很高频没办法出方波,那肯定要给正弦一个偏置

如果低频方波驱动的话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频率,你要是很高频没办法出方波,那肯定要给正弦一个偏置

如果低频方波驱动的话不需要

是高频,主要我想问的是这里的直流电压应该怎么给,需要让noms管始终保持打开的状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高频,主要我想问的是这里的直流电压应该怎么给,需要让noms管始终保持打开的状态吗
...

开关gate上的DC可以在阈值电压附近扫描一下,根据转换增益来定
无源混频器对lo的摆幅要求比较高,你可以给一个较大摆幅的正弦作为lo,比如接近1/2vdd的vpeak,再扫描一下dc

网友(2025-07-16):
LO从栅极给,顺便给下DC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