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5-05-27):
这是Cascode补偿的LDO电路,目前大概知道cadcode补偿的好处:没有前馈通路,从而消除了一个零点,但是会引入共轭(这边是真的没有明白,大佬们有没有好的文献可以推荐/分享一下,拜谢),小信号画的也很模糊,有大佬能画下吗?
对于LDO又存在几个问题,可以讨论一下:
1:调整管的选择,取决于哪些因素?选择N管/P管的好处?
2:关于LDO的PSR曲线,每个频段取决于什么?
3:感觉关于Noise的问题就是让人头大,LDO的Noise又该从哪开始考虑???
希望有高手/大佬能解答,讨论

Ahuja补偿

Ahuja补偿

楼主:
求 Ahuja的 关于compensation 的pap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 Ahuja的 关于compensation 的paper

这里有几篇讲ahuja补偿的

eetop.cn_Design Procedure for Two-Stage CMOS Opamp With Flexible Noise-Power Bal.pdf

eetop.cn_Design Procedure for Two-Stage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s Employing Cu.pdf

eetop.cn_Eliminating complex conjugate poles in two-stage operational amplifiers.pdf

eetop.cn_Issues in “Ahuja”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nique.pdf

eetop.cn_Miller Compensation Using Current Buffers in Two-stage operational amplifiers.pdf

网友A:
1.N管/P管主要还是看压差够不够,一般来说N管驱动能力比P管强,N管对噪声、psrr性能也更好,但很受限于压差
2.低频由环路增益决定,高频主要由负载电容影响
3.低噪声ldo,首先考虑的是bandgap要设计好,这是噪声的大头,其次是EA的结构和其内部的管子尺寸,最后是功率管的选取和其尺寸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管/P管主要还是看压差够不够,一般来说N管驱动能力比P管强,N管对噪声、psrr性能也更好,但很受限于压差 ...

大佬您好,我之前看到有一篇论文,讲PSRR的转折点在EA的GBW处,低频取决于EA的PSRR,高频是因为调整管那边的通路,所以电源波动会被传到输出端。附件是那篇Paper。虽然我知道您说的跟增益有关是对的,但是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我之前看到有一篇论文,讲PSRR的转折点在EA的GBW处,低频取决于EA的PSRR,高频是因为调整管那 ...

没理解错啊,低频是环路增益,也就是EA的低频psrr,转折点是EA的单位增益带宽处,后续psrr不在gbw内了,自然是由功率管已经其后面也就是外部的一些负载电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