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float gate问题

楼主(2025-05-27):
问大佬们,在cmd里:

A = pathchk !labeled mos_gate
A NOT OTP
这个是检查float gate,但是core内接入到OTP内部的依然会报float gate。
我设置:CONNECT OTP M1,能排除接入到OTP内的float gate,但这样会让net短路;
我创建一个层次:
OTPACT = OTP AND ACT
OTPCT = OTPACT AND CT
CONNECT OTPCT M1

语法改为:

A = pathchk !labeled mos_gate
A NOT OTPCT

理论上所有连接到OTPCT 的gate就不检查float。
但是这样改之后,连接到OPT内部的gate还是会报float
有大佬知道这样改哪里错了吗?

网友A:
A 跟 OPTCT本来就没有交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跟 OPTCT本来就没有交集吧?

我在上面给它定义OTPCT连到M1,理论上他们应该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上面给它定义OTPCT连到M1,理论上他们应该是连在一起的

可是 A 选的是 gate 的图形,一般情况下 CT 不会打在 gate 上吧,OTPCT 跟 gate 没交集,那么A跟 OTPCT没交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 A 选的是 gate 的图形,一般情况下 CT 不会打在 gate 上吧,OTPCT 跟 gate 没交集,那么A跟 OTPCT没 ...

OTP这个层次跟gate本身也没有交集,但是我定义CONNECT OTP M1,是能排除float gate;因为lvs cmd里有定义,所有metal CONNECT,所以当我定义CONNECT OTP M1,时,float gate 通过metal连接到OTP时,lvs不把它check成float gate。

我想问下大佬,面对顶层里有IP模块时,CORE内MOS gate连接到IP内部,lvs会把MOS gate check成float,你们是怎么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