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edhawk 分析功耗的疑问

楼主(2025-05-27):
使用redhawk进行static分析时,进行到了”perform extraction -power -ground“命令行后,一直停在这个阶段不进行了,没有报错情况,请问下各位大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再等等看呢,这一步时间就是很长,也可以尝试多给点服务器资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等等看呢,这一步时间就是很长,也可以尝试多给点服务器资源试试

已经等了12小时了,还是没反应

楼主:
将19版的更换为23版的,解决了